楼主(2019-06-24):
除盐水项目,运行人员反应3号泵(主投泵)运行时,发生出口流量高报警时,1号泵没有按照工艺启动,随后由于流量过高3号泵过载跳开,没有泵在运行了,在运行人员将2号泵设为主投泵,1号泵设为工备泵后,这两台泵同时启动了。运行人员说这个有问题,看了看程序 ,没发现 问题,真是的,明天验证下吧。

网友A:
现象若属实,则逻辑上存在问题;如果程序无问题,可看看外部条件的情况。

网友B:
怀疑程序有问题,建议楼主在线监控,这样有利于发现问题

楼主:
由于设3号除盐水泵为主投模式,1号除盐水泵为工作备用模式时,在达到启动条件时3号泵启动,1号水箱出水母管流量出现高报警时,1号泵应启动,结果却没启动,3号泵还跳了。运行人员认为1号泵肯定有问题,要么就是逻辑有问题,电气检修查1号泵没有问题,所以问题就集中到逻辑这块了。

楼主:
上周五运行人员要作逻辑验证,因为逻辑验证不是随时可以作的,而且运行还要我出个实施方案,就先搁下了。今天上午出了个方案,办完相关手序后就跟检修人员去了现场。路上检修的人员还在试探着问我:验证时如果1号泵还起不来咋办?我随口说了句:如果泵没有问题是不会的。这个系统我也是刚刚接触,而且这个系统的工艺还是很复杂的。不过我心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底,因为从接到缺陷后就开始琢磨相关程序了,但愿能顺利

楼主:
按方案逐步实施:
将2号泵设为主投模式,1号泵设为工作备用模式,阀门、液位等相关启动条件都满足后,2号泵启动,登录WINCC画面修改权限,将流量显示值模拟出一个高于报警设定的流量值,使其能够触发一个流量高报警信号,观察1号泵跟着启动,一起来的电气检修人员跑着去1号泵就地回来高兴地告诉我:1号泵起来了。

楼主:
凡事都应坦然面对 ,把事情做足了,可能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河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程序有问题,建议楼主在线监控,这样有利于发现问题
通过对程序在线监视,逻辑验证,推断运行人员在将3号除盐水泵设为主投泵时,没有设任何备用泵,这就导致3号泵启动后,当出现1号水箱高报警流量时没有泵启动 ,进而3号泵流量过大而过载跳开。

网友C:
如果一个主泵。另外两个必须是备用泵,应该在程序里自动完成,让操作工去选择不合适。

网友D:
这样不好讨论,楼主题目中没有给出更加详细的管道布置状况(比如阀门配置,止回阀配置,压力检测安装状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 ,程序这样设计我也觉得有问题,但程序就是这样的,设置主投泵同时必须要设置哪台泵为工作备用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