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由于航车运行,厂房抖动有点厉害,所以加装变频器,让航车加减速运行。
现设计思路如下:使用变频器一托二(2台电机同时运行,因为是航车横梁上的2台,一定要一起走的)。电机每台功率2.2KW,变频器选用汇川MD310T7.5B(7.5KW)。求助大神几个问题,帮忙看下,这样设计对不对

一、线路图
1、变频器输出端,直接接电机U V W 吧? (航车厂家说,还要接交流接触器的?  应该不用接吧!)
2、选用点动 正反转(遥控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正反转的端子接到接触器的常开)
3、电机内部一定要星型接法吗?三角形也可以吗?

二、在变频器设置里面,设置电机参数的时候,电机的功率是设置为2.2KW,还是加起来4.4KW,还是在更大点?(变频器选用的是7.5KW)

三、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

(由于航车厂家报价太高,所以自己改装。他还说要用专用的变频器,不用用普通的,这忽悠人的吧!!!)

网友A:
一拖二是要7.5KW的;你变频器用380V的,电机还是用星形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设置有没有问题?  输出端不用接交流接触器吧

网友B:
每个电机在但装一个热保护,就是电机热保护器

楼主:
没人吗?求助!!

网友C:
一、线路图
1、变频器输出端,直接接电机U V W 吧? (航车厂家说,还要接交流接触器的?  应该不用接吧!)

不用了

2、选用点动 正反转(遥控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正反转的端子接到接触器的常开)

没错,就如你的图纸接线即可

3、电机内部一定要星型接法吗?三角形也可以吗?

从你电机的铭牌来看,三角形是对应220的,380是要星型接法的。其实在工频时就是380吧,那没接法可以不用改。

二、在变频器设置里面,设置电机参数的时候,电机的功率是设置为2.2KW,还是加起来4.4KW,还是在更大点?(变频器选用的是7.5KW)

至少要等于或者大于4.4KW

网友D:
行车改造需要资质吧,特种设备检验是问题。

网友E:
    并联的每台电机前应该加热继电器保护;变频器应该选用高转矩型的,功率应是电机功率的1.7倍以上。

网友F:
有的专门针对行车使用的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行车改造需要资质吧,特种设备检验是问题。
对的,不是随便可以改的,行车有专门的安全部门来检测的

网友H:
1,你要看有没有刹车,要考虑进去,刹车要单独给电源,不能使用电机电源。
2,你看电机是不是锥形转子,如果是的话更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机有刹车。
能再详细点说明吗

网友I:
汇川在行吊上用的不少的,最常见的是280和320,根据楼主提供的数据,大车的两个电机是2.2千瓦,最省钱也得用5.5千瓦的变频,但加速时间要比较长,这样的话工人会有意见,建议还是用7.5千瓦的,这样你的加减速时间就算是3秒都没问题,建议你的最高运行频率30HZ,这样行吊走起来还是比较平稳的

网友J:
起重有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I:
回复 网友J:
那个主要是相对主吊电机而言,行车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普通变频器起动时转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