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dows Server2008R2系统如何激活?

楼主(2019-06-24):
用KMS4·0软件激活时出现如图·说是KMS服务不可用·然后我检查管理服务中相关服务都启动的·这是什么原因激活不了?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换个安装包试试呗

楼主:
1楼的师傅·你好·你的意思是换个2008R2系统的安装包吗?

网友B:
这个还是不要在论坛讨论的好.
正常激活:联网,启动,弹出激活,点击,等待,完成.

楼主:
3楼的师傅,你好,联网激活要收费吗?假如不联网是注册不了的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楼的师傅,你好,联网激活要收费吗?假如不联网是注册不了的吗?谢谢·
买了正版的就直接激活,不需要另外费用.不联网现在的windows是注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