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萌新求助施耐德PLC编程软件unity pro xl v11.1入门。
作为一个PLC新手,现在工作并且学习施耐德PLC编程,所用软件为unity pro xl v11.1,请问各位大佬对这个 软件的见解和一些操作方法?基础的已经自学。

网友A:
unity 设计的内容超多,你先说说你的项目用来做什么,硬件用什么,这样才有些范围。好多功能,不是经常用到的。

楼主:
我暂时用到的比较简单,主要用来控制车的走行,照明,通过M340系列PLC控制,另外想通过以太网连变频器。以太网连变频器这个操作是需要设置什么,用到哪些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求教的是用M340系列PLC通过以太网连接变频器,想请问一下以太网怎么设置,变频器控制指令怎么编写。

网友B:
* 帖子主题: Unity Pro 编程教程PPT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225

网友A:
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如果和变频器是通过tcp modbus通讯的话,很简单,通过IO scanner(IO扫描器)或者通讯指令就行了,原理就是向变频器IP地址读和写寄存器。当然变频器有一些设置来选择是否接受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