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电机铭牌  380/660V    角形/星型
接在380伏电源下,如果要星三角启动可以么

楼主:
带动离心风机,功率22KW

网友A:
如果电机接在380V电源下,采用的是角型接法,那么是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接在380V电源下,采用的是角型接法,那么是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接在380V电源下,采用的是角型接法,那么是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
请问星三角切换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B:
星三角切换时间没有固定的数值,需要根据实际负载确定,被动机械的直径越大、重量越重,则启动时间就越长。在相同的功率条件下,如果是水泵,大约需要20秒,如果是风机,大约需要60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星三角切换时间没有固定的数值,需要根据实际负载确定,被动机械的直径越大、重量越重,则启动时间就越长。在相同的功率条件下,如果是水泵,大约需要20秒,如果是风机,大约需要60秒。
讨论为目的。启动时间我从来没调那么长过。55kw以内。风机类或皮带传送的不应该超过十秒。水泵类六秒一般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接在380V电源下,采用的是角型接法,那么是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
请问星三角切换时间是多少啊?
55千瓦以内。风机皮带类。十秒左右。同轴齿轮类五至八秒左右。启动时间太长,对电机非常不好。

网友D:
时间不易过长

网友A:
星三角转换时间根据负载而定,楼主的负载转换时间设定在10s内,应该可以正常…工作的。曾见油脂企业的棉籽剥壳机,电机22KW,皮带传动,重载,星三角启动,转换时间15s.启动运行正常。供参考

网友E:
见过45kw刮刀式离心机,星接空料启动约60秒,待电流完全降下来后才转角接运行,用了好多年暂无异常。

网友F:
直接用软启动器多方便

网友G:
星-角启动,就是软启动一个特例。这个电机供电是3相380V,所以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