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因为不好使放置了多年。昨天特意拿出来想试试。看好用不,换上电池确实不好使。短路一下表笔。发现只是表笔不通了,无意中发现表笔里面居然暗藏了一个熔断管,看来罪魁祸首就是它了,差点儿没扔了,用四位半数字表对比测量显示这个机械表比较准确。
   图片在APP里能看到。

网友A:
有的没有熔断管

网友B:
表笔里面有保险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C:
楼主威武,这个发现本胖也是第一次听说,感谢科普。

网友D:
机械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正反极性,要不容易表针干弯

网友E:
用四位半数字表对比测量显示这个机械表比较准确。

万用表是怎么测试准确度的?

网友F:
指针表在测量动态信号有一定优势,但静态元件测量和数字表没得比

网友G:
个人习惯使用南京47表,不太爱用数字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习惯使用南京47表,不太爱用数字的表
我第一只表就是47型机械指针表,好像是上海四表产的,几十年前买的,四十多元。

网友G:
那时候应该是不错的一款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四位半数字表对比测量显示这个机械表比较准确。

万用表是怎么测试准确度的?
同问

网友C:
我们是用过程校验仪来校准万用表的。

网友F:
固定位置使用的话,指针表没问题,如果你要外出做维护只能用数字表了,指针表以前我都坏了不少了

网友I:
长见识了

网友H:
第一次见这种表笔,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