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一台德力西CDI9000,空载一切正常,带载运行到20HZ报过压,测量实际母线电压确实有升高,电机也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各位大师多多指点

网友A:
设备联动,被其他设备拖动,处在发电状态。如果没有联动设备,检查主滤波电容及电压检测回路滤波电容。

网友B:
多大机器?如果是小机器,前面有没有变压器,稳压器之类的东西?大机器你查电机对地电阻,没问题的话你换主板试试吧!我只能说业界流传的一个软件版本有BUG,极端情况下会触发此类故障!

网友C:
以下是引用2019/6/24 14:54:41的发言:
设备联动,被其他设备拖动,处在发电状态。如果没有联动设备,检查主滤波电容及电压检测回路滤波电容。
楼主说,带载运行,运行到20HZ。
似乎与“发电”无关。带载运行,升速到20HZ的过程,母线电压只会有下降的趋势,不会有升高的趋势。

网友D:
可能设备有一定惯性,频率上升速度,高于设备上升速度,即设备由于惯性的原因导致其升速慢于变频器的频率增长速度,过压是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E:
没见过这种情况,这么多年调试只见过电压下降的

网友F:
加速中电压升高报过压本人遇到到过两例,一台是正弦,在维修部带小电机不报故障运行正常,到现场接水泵一启动就报过压,最后检查是母线大电容有一只漏液已经没有容量造成,更换电容后到现场恢复正常运行。另外一台是AMB用于拉丝机的变频器,现场频率到10多HZ就报过压,用指针表测量母线电压也确实升高了,升高的电压和变频器检测到的电压一致,拉回来反复测试正常,找几十KW的大电机测试运行正常母线电压正常,拉回现场还是加速时要报过压,恢复出厂值也无效,最后把运行模式从矢量改为VF就正常了,分析这台变频器故障是因为现场环境恶劣,旁边有盐酸池,测量电机三相绕组对外壳阻值也比较小,再加上拉丝负载重惯性大等等综合原因造成了奇怪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设备有一定惯性,频率上升速度,高于设备上升速度,即设备由于惯性的原因导致其升速慢于变频器的频率增长速度,过压是有可能发生的。
被动负载,亦步亦趋,电动机带着还能让负载超过电动机转速?负载岂不成了永动机?除非,负载有严重不平衡性惯性,比如,大惯量偏心轮负载。
至少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G:
建议楼主的运行条件再描述一下,负载的具体状况,加速时间设置等,一般状况下,单机负载如果设备正常还真没见过母线电压过高报警

网友H:
多年前碰到过,是正弦变频器,平稳较重负载,10~20HZ左右报过压,直流母线电压的确升高到750v左右,奇怪的是把转矩补偿改成自动就不报警了。当时现场比较匆忙临时应付过去了。

另外,日立变频器经常会加速时报过压报警,是通病,是电流传感器及相关电路有问题了。施耐德变频器驱动电路有些故障也会报加速时过压。
直流母线电压确实是升到报警电压。
         AUTO85

网友D:
想一想吧,可能有一个力量,在阻止设备的上升速度,如果不能消除过电压故障,建议加制动装置。

网友I:
如果是单机传动,而且负载是被动的。系统无大惯性轮存在。似乎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J:
好久没接触过变频器了,但本胖的概念就是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只可能是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假设变频器是好的。

网友D:
看一看变频器到电动机的距离是不是超过了50米,是不是接线距离太长。如果长,要加电抗器。

网友I:
嗯,电缆长了,有压降衰减,相当于变频器输出和电机之间存在高频感应和损耗,会反作用于直流母线?加输出电抗器抑制这种对直流母线的反作用?

网友D:
大惯性负载有个特点,就是保持原状态。静止时要必须给他一个很大的外力,才能让他运动,如果这个力不足于让惯性负载继续运动,这个惯性负载就有可能向后运动或停止,这时外力还没有撤去,比如楼主的案例,就有可能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一旦冲过了这个关键点,就正常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但运动起来,也很难停止,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外力,也停不下来,如果外力小,就有可能停不下来。这样如楼主案例,也容易过压,式直流母线电压上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惯性负载有个特点,就是保持原状态。静止时要必须给他一个很大的外力,才能让他运动,如果这个力不足于让惯性负载继续运动,这个惯性负载就有可能向后运动或停止,这时外力还没有撤去,比如楼主的案例,就有可能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一旦冲过了这个关键点,就正常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但运动起来,也很难停止,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外力,也停不下来,如果外力小,就有可能停不下来。这样如楼主案例,也容易过压,式直流母线电压上升。
你说的是,参数设置加速时间过长吧?

网友D:
回8楼,有这方面的原因,另外转矩提升参数应与加速时间配合调整。减小加速时间,适当提高转矩提升参数。降低启动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8楼,有这方面的原因,另外转矩提升参数应与加速时间配合调整。减小加速时间,适当提高转矩提升参数。降低启动频率。
我倒感觉,变频器由于存在某种故障,造成频率到了楼主所说20Hz附近时,驱动输出能力不足,频率有瞬时失速过程,造成负载惯性转速超过变频器频率的减速动作而可能引起“发电”现象产生。
还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K(2019-09-26):
升速过程中,或有轻微过电流情况发生(但起动过程中往往并不给出报警,除非严重过流),变频器采取了降速限流动作,导致电机实际转速高于给定转速而发电,产生直流母线电压异常上升的现象。当然,电流检测异常时,错误的限流、降速动作,也会导致超压报警。
另外,如果储能电容不良,起动过程中直流母线电压波动过大,易报过流或过电压。

网友D:
一般升速过压是变频器频率上升与设备转速上升不同步造成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主回路滤波储能电容质量下降引起的。请不要忽略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只有降速时才容易出现过压故障。不但有升速过压还有运行中过压【恒速过压】。这在造纸设备运行中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