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节能探讨

楼主(2019-06-24):
电脑版帖子没发好今天用工控app重发一下。这四个灯,前面第一个灯,用LED螺口灯改的30毫安左右,原来是二百毫安左右,改后亮度稍差一些,第二个。自己用led组装的。五毫安以内冷光,目前最亮,已经使用了四年多,没有光衰。第三个是那种led日光灯改的。八毫安左右。第四个和第一个一样40毫安。相比之下,前后耗电量最大的螺口led灯亮不亮都无所谓了。这是个98平米的房子,作为普通的照明亮度已经够了。如果把墙刷成白色屋内还会再亮一些,
图片在工控APP里能看到。

网友A:
楼主的意思螺口的LED灯效率最低?这个可能性很大,本胖家里用的E27螺口的LED灯,感觉质量参差不齐,全凭人品啊。自己改装的应该最放心,质量最可靠吧。驱动LED用直流(带整流)、恒流。好多国产芯片,好像价格也不贵。

网友B:
要节能,抛开电路不谈,同样的功耗,高亮的灯珠产生的亮度比普通灯珠高几倍,白色光比暖色光感觉上亮度会更高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D:
怎么改的楼主只字不提,对这个感兴趣。改取样电阻的阻值么?

网友E:
我认为,LED的寿命就在于控制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像5mA这样,寿命估计是无限的了。只要亮度允许,电流小一点,既可节能,还可延长发光管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改的楼主只字不提,对这个感兴趣。改取样电阻的阻值么?
改法不一解释很麻烦。再说这两天儿挺忙。四只220v
/7w螺口LED灯网购0.5元一只,点亮电流190毫安左右两只换降压电容原来是125J换成400v换

430j/600V亮度略有下降绝对不影响使用,电流28--35毫安左右另两个串的电容先串了两个4个125j/250v电流不足一百毫安还嫌大又串了一个200j亮度还可以
又串了一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改的楼主只字不提,对这个感兴趣。改取样电阻的阻值么?
改法不一解释很麻烦。再说这两天儿挺忙。四只220v
/7w螺口LED灯网购0.5元一只,点亮电流190毫安左右两只换降压电容原来是125J换成400v换

430j/600V亮度略有下降绝对不影响使用,电流28--35毫安左右另两个串的电容先串了两个4个125j/250v电流不足一百毫安还嫌大又串了一个200j亮度还可以
又串了一只
都是阻容降压的便宜货,楼主是通过降压的方式改变led的电流。学习了,有时间把我家的也改下。我家的都是恒流驱动,没资料不好改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任老师这个办法估计LED的寿命有10万小时左右。但不可能是无限的,也就是连续工作十一二年。LED的寿命是光衰30%时的工作时间,优质的LED差不多能达到10万小时。但我朝的LED质量参差不齐,那种寿命要看人品的LED,寿命没法说。

网友F:
串电容,关灯的时候会不会还亮一段时间。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嗯嗯,够严谨。我们单位的LED新装上最多用1年,按理说不应该这样。但产品就这玩意。还不如白炽灯的寿命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够严谨。我们单位的LED新装上最多用1年,按理说不应该这样。但产品就这玩意。还不如白炽灯的寿命长呢。
你说对了,哈尔滨园墅春天靠近松花江边的大型地下商业街装修灯具指定用镭士产品,肯定是雷士的销售员做了商场的工作。镭士的要三十多元一只同样的筒灯质量照度寿命光衰接近,其它品牌的几元一个都是用一年多点就得换否则光衰太严重,商场管理部门都不干,必须换。现在我手里还有十几个换下来的用不上。LED灯带也是雷士的45元一米,其它的4.5一米用起来完全一样主要就是都有一样的光衰,家里还有几十米换下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哈哈,学到了。LED灯还不能简单图便宜呀。当然,如果差十倍的价格,确实太诱人了。便宜。

楼主:
通过这几天的实验。拖尾现象没有。今晚发开闭视频,提醒一下。

楼主:
耗电量10瓦点亮了100米的房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怎么改的楼主只字不提,对这个感兴趣。改取样电阻的阻值么?
LZ是来炫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