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在电梯顶部安装两个传感器,对应每层楼的隔磁板刚好不被屏蔽,怎样判断电梯楼层。有知道的吗。有偿回复。用的是stm32两个IO口分别接两个传感器。

网友A:
两个传感器,分开一点距离,过楼层的时候先 后感应到。
上行1亮了后程序回路自保,检测2上升沿信号,楼层+1,同时断掉1自保。
下行2亮了后程序回路自保,检测1上升沿信号,楼层-1,同时断掉2自保。

网友B:
磁感应器装在电梯上(仅需1个即可),跟随电梯上下运动,井道的每一层都安装金属挡板,该挡板固定不随动。

上升时,磁感应器作加计数,下降时,磁感应器作减计数,当计数器=1时,就是1层,计数器=3时,就是3层,等等。

网友C:
两个传感器,一个作为确定一楼到位信号,另外一个开始计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磁感应器装在电梯上(仅需1个即可),跟随电梯上下运动,井道的每一层都安装金属挡板,该挡板固定不随动。

上升时,磁感应器作加计数,下降时,磁感应器作减计数,当计数器=1时,就是1层,计数器=3时,就是3层,等等。

你有考虑过电梯自行下滑吗?

网友D:
传感器安装在轿厢顶上,然后每层站门安装所谓的隔磁板?
判定楼层好办,但是平层的精度还需要另外考虑吧!

网友E:
刚巧刷到一条关于电梯的,供楼主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电梯顶部安装两个传感器,对应每层楼的隔磁板刚好不被屏蔽,怎样判断电梯楼层。有知道的吗。有偿回复。用的是stm32两个IO口分别接两个传感器。
你确认是在电梯顶部安装传感器?

网友G(2019-10-29):
三菱电梯主驱电机有编码器的。其实电梯电气工程师最清楚,这里貌似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