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M580 NOC 之间的通信设置

M580 NOC 模块上集成的以太网端口同时支持 2 种以太网通信协议:Modbus TCP/IP 和 Ethernet/IP。因此 2 台 PLC 之间既可以通过 Modbus TCP/IP 的 I/O 扫描通信,也可以 通过 Ethernet/IP 的 Local Slaves 通信。

本文以 IP 地址为 192.168.11.1 的 PLC A 为主,同 IP 地址为 192.168.11.60 的 PLC B
通过 Modbus TCP/IP 进行通信,读取 PLC B 中的%MW100~101,写入 PLC B 中的%MW0~1。

Modbus TCP/IP 通信配置: 只需要在 PLCA 中做配置: 1.   添加设备
在 DTM  浏览器里,选中 NOC,右键菜单点击“添加…”,

在弹出列表中选择 Modbus Device,点击添加 DTM,将名称改为 PLCB,

设备添加到 DTM  浏览器里的 NOC 模块下面。

2.   修改 IP 地址
在 DTM 浏览器里,双击 NOC,在设备列表下面选择要修改 IP 地址的设备,在地 址设置里即可修改 IP 地址。

3. I/O  扫描请求配置 点开请求界面,点击添加请求,在表格中配置 I/O 扫描请求。

配置完成后,点击应用确认。
缺省的变量类型是以 BYTE 的形式表示,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重新定义。
(1) 如果通信都是 INT,可以直接在工具->项目设置:将 I/O 扫描模式改为增强。

然后重新分析项目,变量将自动组合为 INT 类型:

(2)如果通信的变量不完全是 INT 类型,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重新手动定义。
按住 Shift 键,选中需要组合的字节,点击定义项目,即可设置所需要数据类型 和名字。

定义好后,编译整个程序,在变量编辑器中即可查看到相关变量。

网友A:
昆腾那个拓展的以太网IO模块.不需要设置IP吗?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拨码开关?

31210这个模块的拨码那说明书里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他本体的IP还是他要去访问的那个站.

楼主:
在UNITY的远程站配置里设IP地址,然后把十位和个为的数字设成和站号一致

网友A:
谢谢大神
那上面昆腾的那个该怎么设置呢?
别人发给我的原程序里都没有设置IP.
感觉.不太对

楼主:
一样的,前面也有两个拨码盘,拨到一个数字如03,系统自动会把io数据放到cra-00的数据结构中。ip一般会自动获得

网友A:
原来如此..要是能到现场去..肯定得扒拉实物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