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英威腾变频器自动启动没反应,交流接触器工作380v电压也到位,短接点也没问题,通电后没工作,电机是转的,什么原因,有遇到这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不觉得有人能看懂你说的什么!

网友B:
真的是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我估计是控制模式不对

网友C:
跟踪启动,断电自启?

网友D:
我翻译一下,
楼主的意思就是变频器自动运行没有反应,但是电机就是不转的,接触器也吸合
如果是这个意思,检查的速度控制信号

网友E:
通电后没工作,电机是转的,不明白楼主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翻译一下,
楼主的意思就是变频器自动运行没有反应,但是电机就是不转的,接触器也吸合
如果是这个意思,检查的速度控制信号

翻译错误!正确翻译如下:

“英威腾变频器自动启动,没反应,交流接触器工作,380v电压,也到位,短接点也没问题,通电后没工作,电机是转(好)的,什么原因,有遇到这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B(2020-12-21):
换一个端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