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刚接空调厂家电话 一组陶瓷加热器三相星接24千瓦,就是每相8千瓦220伏。用户要求分两档远程控制,我说不能分组控制,有时对零线压力太大,要四到六组在一个控制箱内,我说一组工作时电流大约四十多安,,两组工作接近九十安。三组同时工作,零线基本没电流了。我这样说对吧。明天他们可能去设计院讨论这个问题

我这里看不到图片  工控APP能看到。

网友A:
不知这样行不行

一组 一火一零
二组 两组发热丝串联后接两条火线
三组 并星点接三条火线

网友B:
感觉2组工作电流应该比“两组工作接近九十安”这个小

网友C:
一组八千瓦?现今还这样设计?因为一相坏掉,三相不平,零线同样出电流。
不能是2*4,或1*8,4*2  这样分组维护是不是简单了

24千瓦电流多少,能不能用PWM控制

网友D:
零线不接不就可以了,低功率两组通电16000/380=42.1A,高功率三组通电24000/(380*1.732)=36.4A。还有就是按一楼版主所说。

楼主:
问题已解决。这是用在东北地区高铁站上的电采暖控制有关部门参照了我的意见,不分组加热了,改同步加热,感觉那样确实不安全,四组加热在一起,偏流的机率太高了有时零线要承受几百安的电流。图片咋不能发,你们能发吗?

网友E:
加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就高者无忧了

网友F:
加入某一相烧掉了,星点的电位就不是0了,零线同样会出现大电流。这个做法是保证三相平衡的情况下,N线电流才是最小的。

网友F:
可以考虑楼上说的,星点不接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