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4):
公司开发一台检测设备,7个位移尺。欧姆龙少接触,数据整理还马马虎虎,但位移置零就没头绪了,有专用指令吗?有做过的推荐个案例也行,非常感谢!!

网友A:
传送指令,哪个plc都差不多了

网友B:
AD041只是单纯的将你的模似量转换成数字量,数据怎么处理在PLC上运算;

网友C:
你是传送当前值出去  还是

缩放?

还是干嘛

网友D:
模拟量数据处理,要自己悟一悟,一通就百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