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5):
朋友要做一台走简单圆功能,只是看起来像圆,不要求精度的,PLC是用的已有的欧姆龙CP1L。
第一步,我们知道计算机上的圆实际是正多边形,边数越大,越接近于圆。
       于是我们先以原点为圆心用CAXA画出最多边的多边形,72边形,提取出72个顶点的坐标值。
第二步,编写两轴定位指令,因为没有联动功能,造成了本来要走直线的,后来走出折线的问题;
这里提一下增量复制功能非常好用,72段程序,只要写出一行,其他的设置一下就出来了。
三菱GXW3也有同样的功能,这个功能用来实现哪位版主要求的“PLC已经长大了,该自己学会编程了”非常合适,教会它一行,还你千百行。
第三步,数据的处理,因为点数比较多,一个个赋值累死了。想偷懒,直接把数据赋值到内存表中,补习下EXCEL(感谢百度提供的方法);
CAXA取出的数据,拷贝到EXCEL中,发现每个顶点的数据都在一个列中的一个格子中,进行如下处理:
分列处理---删除重复项---所有数据乘以1000---分成5*N行排列以适应CX-P的内存表,直接拷贝粘贴,搞定。en
试运行,效果不理想,分析觉得是72段太少了,换成CAD可以画出1024边形,然后同样方法测试,PLC程序超大,没办法,数据删减一部分,运行非常光顺,但是因为不成圆,只能缩小边数了,最终程序用了400边形,装一支笔在运动部位,画出的圆不错,看不出直线来了。

网友A:
老板随机改个半径,程序员程序编的昏过去了。

网友B:
CP1L没有圆弧插补功能吗?

网友C:
CP1L主机自带的脉冲是没有圆弧插补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随机改个半径,程序员程序编的昏过去了。

做这个主要是学习了几个EXCEL技巧,多个半径做几个配方。

网友D:
你可以试试用程序去计算各个顶点的座标值,这样就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半径了

网友E:
很好的方法。

网友F(2020-02-22):
把一个圆分4个部分走πR*2用程序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