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5):
最近在玩三菱定位模块FX5-40SSC-S,有问题请教:
其中有个旋转轴,需要做速度控制和角度控制两种定位,
当做完速度控制定位的时候进给值和机械值并不是相差360度的,
这时再做位置控制,只有进给值是走到目标位置,但是机械值每次都不一样,
这样定位出来的角度不是同样的机械角度。
怎么能实现位置控制每次都是一样的机械角度呢?

网友A:
直接用绝对定位嘛,难道 用位置定位就不能改变速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绝对定位嘛,难道 用位置定位就不能改变速度了吗?

绝对定位走的是进给值,没法保证机械位置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