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5):
 最近客户一台机攻牙,使用的是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而且还专门购置一台大功率水循环风扇对着机器吹。电机用来一个星期后电机的轴承承受不住坏了,起初是怀疑皮带轮松造成的,后来改正这个问题之后电机还是使用几天时间后轴承坏,现在问题确定是电机的正反转太过频繁,电机正反转间隔只有1S时间,用带机械锁接触器控制电机,我想问问大家,对于这个正反转太频繁了有什么好建议吗,如果换一个进口电机能承受频繁正反转吗!

网友A:
亲,你需要的是进口轴承而不是进口电机

网友B:
进口电机里面一般用的是进口轴承。

网友C:
可以考虑加个变频器

网友D:
真反转转换频率这么高,普通电机受不了。改用开关磁阻电机吧,频繁正反转没问题,还可以调速

网友E:
楼主电机功率多大,不行换伺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第一次轴承坏了立马换了进口轴承也是会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是2.2KW,外接风扇的制冷。

网友F:
这种攻牙机设计就有问题,真正的攻牙机电机根本不用反转,而是机械离合反转。

网友A:
我们单位有一台数控攻丝机,就是这么用的,频繁正反转,用伺服电机貌似200W就足够了,用几年了没坏过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可能他的更加频繁吧,我的的数控悬浮攻丝机也用了几年了,啥都没坏。

网友H:
频繁正反转普通电机承受不了,可以考虑气动马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是2.2KW,外接风扇的制冷。
建议1.5Kw伺服电机就够用,如果加上减速机扭矩会更大。
这个具体的扭矩转换还需要计算,电机是几级的,才能计算出扭矩,而且每个伺服电机品牌不一样扭矩也不一样。

网友I:
以你这个1S频率正反转,普通电机肯定不行啊,不管是不是进口,本人同意8楼看法,应该是外机械的正反转不该是电机正反转。

网友J:
加个时间继电器等电机完全停转后再反转。慢一点总比总坏强。成本最低方案。

网友K:
冷却问题吧?转速太高了,攻牙热传导,导致轴承热积累坏掉了。冷却液冷却并且适当把攻牙转速降低一些呢?

网友L:
频繁的正反转不是造成轴承损坏的原因,攻牙机的电机工况比较恶劣,楼主可以考虑专用的变频电机,用专用变频带动(比如张力控制型),配置好刹车电阻,应该会比较耐用的,以前改造的纠偏机,电机也是2.2千瓦的,加减速时间都设置在0.5秒了,电机的工况也是比较频繁的正反转,电机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M:
我们这里也有几种攻牙机,自动多轴,半自动单轴,马达有四极,六极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这里更多钻孔,攻牙机

网友N:
我之前在一家公司自己做了台全自动打孔,攻丝机。。用的是伺服电机,速度,需要攻多深,,都好控制。正反转再频繁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