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5):
   小弟刚学习,请问昆仑通态通用版,注意是通用版,怎么连接M0 控制Y0输出呢?通讯测试什么的,我都试过了,没问题,也能读写数据寄存器D里面的数据,唯独这个M的搞不懂啊,试了好久都没用响应,头痛~~跪求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plc程序是没有错的,只有简单的几步

求各位大佬指点,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PLC是不是在运行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运行状态的

网友B:
正常是7.7的软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7.7的软件了

嵌入版,通用版都没有搞清楚就来回帖了,我估计这样的回复令楼主很失望。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通用版是在PC机上运行的,嵌入版是触屏组态用的。。你不要选取反,试试别的看行不。实在不行单独运行PLC程序,强制M点看有输出没有。排除PLC程序问题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他也试过了,都不行,PLC程序没问题,我都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7.7的软件了

嵌入版,通用版都没有搞清楚就来回帖了,我估计这样的回复令楼主很失望。
你这清楚这两个软件的也没有回答什么了
这个软件估计有好多年都没有更新了
不过FX5U的你不支持串口也还可以理解,2N 3U这些连接还有问题就比较难理解了。都多少年的产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初学者啊,哥,求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学者啊,哥,求指教
通讯通上没有,给数据区赋值监控一下看数据是不是正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刚学习,请问昆仑通态通用版,注意是通用版,怎么连接M0 控制Y0输出呢?通讯测试什么的,我都试过了,没问题,也能读写数据寄存器D里面的数据,唯独这个M的搞不懂啊,试了好久都没用响应,头痛~~跪求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plc程序是没有错的,只有简单的几步
求各位大佬指点,小弟万分感激~~~
楼主你的PLC是三菱什么型号?告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讯上了,上面的图片啊,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FX3u

网友E:
引用 楼主:
FX3u
把你的测试工程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什么工程啊,就是图片上的那些,我都是在尝试,一两个点的在试,毕竟刚接触嘛,数据寄存器的D的读写可以【我在编程软件上监视过数据,没有问题】,就是这个辅助寄存器M的一直没试出来,然后PLC程序也就写了几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几行,所以我才头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7.7的软件了
嵌入版,通用版都没有搞清楚就来回帖了,我估计这样的回复令楼主很失望。
你这清楚这两个软件的也没有回答什么了
这个软件估计有好多年都没有更新了
不过FX5U的你不支持串口也还可以理解,2N 3U这些连接还有问题就比较难理解了。都多少年的产品了。
你的心意版主估计已经收到了,下次他会直接删帖扣分了,不会回帖提醒你了。
接着说楼主的问题,你加密狗插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工程啊,就是图片上的那些,我都是在尝试,一两个点的在试,毕竟刚接触嘛,数据寄存器的D的读写可以【我在编程软件上监视过数据,没有问题】,就是这个辅助寄存器M的一直没试出来,然后PLC程序也就写了几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几行,所以我才头痛
所以我觉得既然不牵扯什么保密,可以把触摸屏测试工程和PLC程序发出来!这样更有助于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为只是在尝试,我用的30分钟试用版的,没有加密狗,但我觉得应该不影响啊,它是会在过了30分钟后弹出,需要插硬件狗之类的提示,我的所有操作都在10分钟之内完成了,然后测试,D可以读写,M没反应 【这样理解应该没有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