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5):
我现在想要这个功能 点击旋转找点   后变成   直接找点

按下保持架检测  字体偏了
怎么处理

网友A:
请提供具体的型号,问题尽量描述清楚

网友B:
字体偏了上传图看看。

网友C:
维纶的这个软件就这样,要先选择这两个按钮然后在编辑文字,要不就偏。维纶软件开发脑袋有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