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5):
用户需要做一套监控系统,我以前只知道组态软件连接上PLC就可以了,但这次客户提到了需要实时数据库,关系数据库,web服务器,决策支持服务器,通讯服务器,这几个东西具体作用是什么?要什么配置才能实现?

网友A:
需要上位机软件,这些都可以实现,国产力控,紫金桥,进口西门子wincc

网友B:
用户需要做一套监控系统,我以前只知道组态软件连接上PLC就可以了,但这次客户提到了需要实时数据库,关系数据库,web服务器,决策支持服务器,通讯服务器,这几个东西具体作用是什么?要什么配置才能实现?

目前你提到的这些需求,我们公司的软件都可以实现。
实时数据控和关系数据库我们使用的是微软的SQL Server。
Web服务器的话相当于B/S架构中的服务器端,可以带1-100个网页客户端。
其他服务器其实就是C/S架构中把功能区分开的各个服务器端。
目前看来你这个网络需要搭配B/S和C/S的混合架构,几台服务器就可以实现。
你可以联系我15611066036具体我跟你说一下怎么配置:)

网友C:
有的组态软件本身带这些功能。有的组态软件公司还可以单独卖这些数据库,但那都是数据量大的时候用的,本身比组态可能还要贵。找些组态软件的官网咨询电话问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