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解决的答复

楼主(2019-06-25):
刚接空调厂家电话 一组陶瓷加热器三相星接24千瓦,就是每相8千瓦,用户要求分两档远程控制,我说不能分组控制,有时对零线压力太大,要四到六组在一个控制箱内,我说一组工作时电流大约四十多安,,两组工作接近九十安。三组同时工作,零线基本没电流了。我这样说对吧。明天他们可能去设计院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明白啊,加热管也分380伏和220V,如果是380V,根本用不到零线啊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不需要零线,不管是丫接还是△接。但楼主可能是把零线接到了丫接的中性点上了。
如果要调整功率,本胖会采用固态继电器,最少用两个,另外一相直接接到加热器上。选过零型的固态继电器。调节占空比就能实现连续调功。假设10秒的周期,要分10份,那一份就是1秒。当然也可以0.1秒分出100份。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随便一个PLC的DO点即可,建议晶体管型DO。

网友C:
三相星形接法,应该是用380伏电源,加热管是220伏的,封星点,但是不用接零线,分组应该从每相是两组或三组并联的思路来吧。

网友D: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230
既然已经解决了,有必要再重述吗?

网友E:
加热器前面增加个调功器,你想怎样控就怎样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230
既然已经解决了,有必要再重述吗?

你不知道发一个贴子比回复一个贴子好多了?

 代码 加分操作理由  分值
201 新注册网友 +50
202 每日登录个人管理后台 +3
203 技术论坛发表主题帖 (提问求助主贴不计分) +3
204 技术论坛发表回帖 +1
205 非技术区发表主题帖 +2
206 非技术区发表回帖 +1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就为了增粉?这个问题起码发了三次,待出现加热器图片,很简单啦,客户要分档,高温档--低温档,楼主理解是分组,而且是将加热器三相分别使用?
还对零线压力太大,显然是与客户沟通缺乏。

算下来,有20年了,当时一个客户加热炉,用PLC控制,有12个电加热器,分三档,1挡开4个,2挡开6个,3挡开10个,备用2个;使用不久要修改比例,多了解些信息后,提出用户自由组合,2个加热器为基本单位,PLC升级,上触摸屏,加热器均恒使用(避免有累死的,它还像新的),增加维修投切选择;又过了2年多,再改,加进了温度控制,PLC换带AD,晶体管PWM输出,最后,加热器都省了二个。

网友G:
电加热也可以考虑用Y/△,轻载用Y,重载用△,无论是Y,还是△,三相电流绝对平衡。

楼主:
刚发现,还带一唱一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