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5):
如题,我们准备购买的一批仪表都需要和PLC通讯,但有几个是232口的,我看网上有232转485的转换器卖,是不是直接用它就可以和其他仪表手拉手接线方式和PLC通讯了?这种转换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那也要看你的仪表是什么协议了 modbus还是什么别的

网友B:
232与485是物理接口,重点是通讯协议。

网友C:
232转485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建议使用有源,多台在一起使用的时候,还有一个站址的问题,不是加一232转485就能解决,如果一对一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32转485不适合楼主,USB转232适合楼主,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已经做了说明,他们采购的仪表是RS232通信口,但是PLC如果要和多台仪表通信就需要RS485方式,所以楼主问用232转485可行不可行!
我想问的是,你从哪里判断232转485不适合楼主、USB转232适合楼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题,我们准备购买的一批仪表都需要和PLC通讯,但有几个是232口的,我看网上有232转485的转换器卖,是不是直接用它就可以和其他仪表手拉手接线方式和PLC通讯了?这种转换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PLC要和多台仪表通信需要RS485通信方式,如果你的仪表只有232通信口,可以加232转485,这样PLC就可以和多台仪表进行485通信,当然,还要看这些仪表的通信协议是否一样?!硬件协议要统一、软件协议也要统一(最好!)

网友E:
232的又没分什么站号。。你改成485的估计不好搞。关键你这么多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32的又没分什么站号。。你改成485的估计不好搞。关键你这么多表。。
谁说232不分站号?改成485怎么不好搞?

楼主:
通讯协议是MODBUS RTU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讯协议是MODBUS RTU的
有站地址设置的参数吗?因为是多台通讯,肯定需要分别设置站地址

网友E:
回复 网友D:
232不是1对1通迅的吗?还要有站号?

网友G:
要看通讯协议,能不能设置站号。如果设置不了站号,只能PLC做主站,仪表们做从站。轮询通讯。前提是你的仪表通讯协议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32不是1对1通迅的吗?还要有站号?
看通信协议!

网友H:
把你用的仪表说明书找出来,看通讯协议里有没有站号(节点号....)

网友H:
仪表不是还没买吗,提出你的要求给供应商,多简单的事

网友I:
建议买都是485的接口的仪表,毕竟转换可行否还不好确定。

网友J(2019-11-26):
一般情况下仪表的站号都是可以自己更改的,仪表的232口想和PLC485口通讯,必须使用232转485插头,不然数据乱套

网友K:
如果这个表厂家设计是232,那么就是一对一通讯的,估计不能设站号
所以就算转成485也做不到多机通讯

网友L:
232和485只是一个物理接口重要的是数据传输是用的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