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5):
我这是一个触摸屏显示程序,我传40他就显示,传FF就不显示,不知道原因,想请教各位。      触摸屏用了多路复用!

1号图程序段1定义触摸屏页面一共的行数,同时自动分配页数(45÷5=7页)。。。。。程序2把B#16#40传给相关行数他就显示,传2号图中的B#16#FF就不显示。为什么要传16#40    和   16#FF        别的数不行吗?

效果如下图,大体意思就是一张页面用了多路复用,通过修改或者添加PLC相关程序可以自动显示行和页数。
下面是1号图
下面是2号图

触摸屏引用的变量是BOOL   PLC程序里面是byte  我猜测是不是用了显式转换,我在下面做了测试

分别测试传入不同的数,结论如图红框  三个区域为1的时候做出显示或隐藏。

网友A:
这是哪里程序,好高端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一个触摸屏显示程序,我传40他就显示,传FF就不显示,不知道原因,想请教各位。      触摸屏用了多路复用!

您需要完整的截取全部数据块的监控视图,包括标题栏。

目前您的贴图无法证明您的问题,无法从您的贴图了解您的数据是否存在于数据块内。

网友C:
赞同sam版.
你传到的数据地址40和ff是不同的,所以没法知道你干了什么,发生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做了添加,烦请您在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做了添加,烦请您在看一下!

请补充包含数据块监控标题栏的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问了个大神就是把1传进去了,其实也没啥 它做的就是很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