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个电源老烧,原设计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9-06-25):
最近这个20A的电源老烧,是不是太小了,共带48个换向阀,48个两线制的接近开关,和48个热电阻,搞不懂厂家设计时没想到电源的负荷吗

网友A:
可以匡算一下电流、或者看能否测量一下电流,看电源负载能力是否足够;电源的保护措施怎样。
另外,负载对电源有无影响。

网友B:
换向阀线圈电流多大,同时工作的最多有几个,大概算算。
开关电源输入电源电压问题造成的损坏更常见,我这里前几天因为偏相坏了一批。

网友C:
建议测量一下总的工作电流是多少,然后再做决定,这样会更好些

网友D:
要么加大电源的容量,要么跟楼上几位一样计算出各个的负载工作的电流,

网友E:
接近开关和热电阻的电流是很小的,重点是换向阀多少W的

网友F:
看电源的输出线径感觉不是很大,电源应该有很多余量的

网友G:
看这个MV开关电源 开关电流都有过流保护的,总烧,先会疑是不是买的假冒伪劣的电源?
然后看看换向阀插头 有没有内置反向二极管保护功能,没有的话更换插头

网友H:
装个电流表或用钳表测下输出电流大小。还有就是输入电压是否偏高。如果都正常那就怀疑电源本身质量问题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的看电压波形和电流涌动 你这万用表测不出来啥,

网友I:
楼主提供一下阀的型号好有就是热电阻的型号。
还有一般阀是保持的吗。
建议先检查一下阀和热电阻的好坏还有接线

网友J:
  看样子接的负载太多了,建议外接一个电源模块,把部分负载分离出来。

网友K:
输出过载或短路,电源应该会保护,重点检查输入电源,可以拆开原来的开关电源,查看损坏的元件,分析损坏原因。

网友L:
给楼主的建议如下:
1、给电磁阀加上续流二极管。
2、可以试试给电源的DC24V并联一个大电容。

网友M:
看一下是输出部分坏,还是输入部分坏
或许就是保险断了
检查一下供电电压

网友N:
电源容量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产品的指标是否真实。现在,好些开关电源产品说是20A容量,实际用到15A都不行。价格便宜呀。你找他理论,卖家说了,有好的,工业级的,你买吗?价格很贵。感觉无语了。

搞技术,做设计考虑的就是技术指标。而做产品涉及成本和利润,那就不是设计者说了算的了吧?

网友L:
正常情况下,开关电源是很皮实的,就算你短路、过载,一般也很不容易给弄坏了,哪怕你是故意这样做的。但如果那个电磁阀跟继电器线圈一样,都是感性负载,在释放瞬间,感性负载会尽力去维持电流(相对的,电容是维持电压),所以会产生高压,如果这个高压作用到开关电源上,就有可能会导致开关电源的损坏,所以本胖建议加上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O:
阀的电阻16欧姆左右,24伏特电压驱动的话就是1安多,48个阀随便通个14个就超负荷了

网友P:
 测量一下工作电流有多大?然后再说。

网友Q:
如果电源输入电压都很稳,那应当是你负载大了;
换个功率更大的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R:
48个换向阀,还用直流电源带,我都不理解设计的干嘛不把电磁阀的电源和其他的传感器电源分开,电磁阀在接通的瞬间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只要你有一个电磁阀有问题都会造成电源故障

网友S:
换个大的吧。。。。

网友R:
不怕麻烦直接把全部的电磁阀线圈换新,反正电磁阀线圈也不贵,几块钱一个,或者把电源换成更大的其他的牌子,比如换成35A的,就算你有一个线圈工作不稳定也不会烧电源,只会是有问题的电磁阀线圈直接冒烟。

网友T:
这种电源一般都有过载保护的,如果老烧的话,测量一下输出电流与电压,如果都正常的话,看是否有短路现像,还有电源是否有题(比如高频干拢等问鼂)

网友T:
如果是气动电磁阀的话线圈功耗不大一般在100mW左右,如果是液压电磁阀的话那说是肯定电源功率小了(通径越大功耗大最小的都有30W左右)

网友U:
24伏的电磁阀,工作电流在1.1安-1.3安之间,

网友V:
感觉你这个电源不靠谱换一个SITOP 40A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