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LED灯改造有几个是用电容,四百J左右放电电阻没用,原来也没。

网友A:
这种电路效率太低,做灯不合适.还是用整流.

网友B:
最好还是配一个330kΩ至470kΩ放电电阻1/8w就可以了。

网友C:
电容降压的,这样的做个指示灯还行,做照明有点勉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LED灯改造有几个是用电容,四百J左右放电电阻没用,原来也没。

骗积分也不带你这样的,就发一张莫名其妙的图,根本不知道想表达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