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伺服电机速度控制模式,停上运转后来回摆动。调整响应为最低,减速时间常数为5s,皮带调松后问题依然存在。摆一段时间后就AL51报警。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楼主的具体型号,这幅图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文献。
楼主最好提供一下型号,然后楼主说这是新的还是使用过程报警

楼主:
伺服驱动器j2s-200A,电机hc-sf152

楼主:
刚换的新电机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增益是自动增益还是手动增益吗,如果是自动增益改为手动增益,在试一试,、
如果目前是手动增益,那么就把电机拆下来检测进行测试,看看还不报警吗,或者断电之后,手动转动皮带,看看是否有卡顿的地方。
注意,这个是过载报警,建议报警消除需要等30分钟。

楼主:
这个参数设置成了0101

网友B:
不要皮带,空机会不会有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