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码盘的疑问

楼主(2019-06-26):
电机是直流电机,第一段图是码盘反馈电机的速度,第三段图是电机电流,电机正常运行,突然报F048(码盘故障),由图可见速度和电流突然消失。
到现场检查码盘未见松动或者线断,检查直流柜码盘端子也未见松动,未作任何处理,码盘也是不久前出现同样问题的时候刚换的,码盘问题不大,码盘的安装方法也没有问题。再次开机运转后码盘测速又正常了。
有经验的师傅能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1、是否能确定是码盘故障导致的停机?如果不能完全确定,可以在程序上加上一个“首故障锁定”功能,用于辅助判断。
2、如果确认码盘故障是根源,那么根据楼主所说,建议检查一下码盘的电源吧。
3、那个F048是变频器报的?还是PLC检测到的?可以尝试着加上一段延时(比如1s),不要检测到这个故障马上停机。

网友B:
怀疑是直流 调速器的问题,这个需要楼主在观察一下,如果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楼主换一个调速器试一试

网友C:
既然报码盘故障,也查了线,安装....
可否看编码器信号
将速度降低
编码器参数

网友D:
应该是用编码器测速的吧,如果检查了信号线没问题,建议检查一下编码器和电机的联轴器上的紧固螺丝,那里出问题的故障就是间接性的不定时的出现的,还有一个就是不用测速运行的模式试一下(需要修改数据,具体参考直流电机驱动器的使用手册),从而分析到底是驱动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直流电机传动的故障表现很多,需要多观察和测试才好分辨

楼主:
最终原因找出来了,是现场码盘连接线在接头的某个隐蔽的地方有一处快要断了,接触不良,重新做接头用烙铁焊好包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