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我现在想通过触摸屏直接与伺服通讯,通过控制伺服内部的速度参数,达到触摸屏直接控制伺服的目的。 这样可行么,可行的话帮推荐一款能达到目的的触摸屏

网友A:
现在应该大部分的伺服与触摸屏都可以,这里参考一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2050

网友B:
三菱触摸屏和三菱伺服,富士触摸屏和富士伺服,事实上,基本支持Modbus通讯的都可以,如果嫌慢的话可以使用带总线的触摸屏和伺服电机,不过价格会高很多。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是来自官网的案例

网友D:
没用过伺服,外行人,触摸屏支持MODBUS协议的比较多,也有一些可以带IO,参加产品推介会的时候见过触摸屏厂家也有伺服产品和各种组合应用,直接找厂家技术咨询更直接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要想熟练使用威纶的宏指令,应该买什么语言的书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版主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要想熟练使用威纶的宏指令,应该买什么语言的书来看?

单纯的使用来说看看厂家的手册就可以了。

编写脚本其实最多的就是算法问题,这个需要计算机编程基础以及良好的数学能力。

网友F:
modbus rtu 一般都带,好用,但是有延迟的问题。安全要特意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