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看别人在调机,一个伺服驱动一个大圆盘,伺服电机出现往复震荡,说是惯量太大,要加减速机~~~~这一块我不太懂,整个系统对于速度要求不高,是不是降低启动速度,延长加速时间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一定要加减速机吗?伺服驱动里面有什么参数可以调整吗?

网友A:
这个看结构,如果惯性比较大时候,必须加减速机来弥补这些,楼主最好发图片上来
而且加上减速机可以提高扭矩。

网友B:
如果是惯量太大,要么加大电机要么加减速机

网友C:
伺服控制系统里面有一个参数叫惯性比。通过调整那个参数,试试呢?大圆盘那就是大惯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看到这个了,没机会验证,不是我的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机会试试手动调这个,之前都是自动增益调节

网友E:
现象说明电机已经是处于临界过载状态,速度要求不高,增加减速机是最简单和省钱的办法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没关系,只要伺服开机以后打摆子,一般都是和调试参数有关。没调好造成的。

网友F(2019-08-09):
加减速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