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我这上料料车,变频器是施耐德atv71 500kw ,开环电流矢量控制。目前是运行时间60s,频率最高是46hz,现在想提速。但是,以前他们试过。频率给到47就报超速故障,停车了。调不了。这个启动后,12hz运行时间有25s ,是不是可以缩短点呢?在哪里调整?

网友A:
具体调整参数,需要看说明书或者寻求制造商的技术支持热线求助。关于能不能调整,这个最好先看看加速过程的电流实际值,如果监控的电机电流实际值比额定值小,就有提升空间,反之就没戏。电机能力到顶了。

网友B:
这个要看控制设置和负荷特点的。。。

网友C:
本胖原来在钢铁厂的时候就用ATV71,500KW,电机315KW,660m3高炉上料。
1、啥子叫做“超速故障”?不理解。
2、12Hz运行25秒,也太长了吧。你要先分析原理,我们的是:启动后,一减、二减、停车点。智能主令发出的这几个信号。

但我们的智能主令是我用德国施克DP总线编码器自己编程实现的,编码器参数:1213(4095圈、每圈8191码),检测精度忘了是几毫米了。我用wincc做了个速度曲线,改变智能主令的参数,实际上合并了一减、二减,速度曲线看上去就是一个s(软起、软停),最高频率记得也不到50Hz,但这个是怕料车掉道,单程时间记得大约是40s左右吧,记不太清了。

综上所述,如果那个47Hz不能突破,就尽量减少低速时间,可以通过调整智能主令的参数实现。本胖那个智能主令是软件实现的,在电脑上用键盘鼠标就能调整,如果楼主的智能主令是真的,那么应该可以在现场调整,胆子小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来。

网友D:
如果是超速应该是外部检测故障,你要提速线搞清楚你的设备的工况和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