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伺服电机,同样的脉冲数,正反转走的距离不一样,差一点点,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设置全部完全一样吗?

网友B:
不知道传动方式是什么?

如果是丝杆,齿轮传动的话要考虑齿轮背隙造成的误差。

网友C:
丝杠精度高,只有那个齿轮+齿条的因为机械加工精度有一定误差。可以接受
楼主说明一次差多少,运动控制不能用差一点代替,要精度

网友D:
估计是反向间隙在作怪。

网友E:
机械配合的问题,如果有条件的话去掉负载测试一下,排除电气的问题先

网友F:
首先判断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气问题

网友G:
机械上的原因也要考虑。

楼主:
正反转,反复几次后回不到原点。手动回原点后又运行几次又回不到原点。

网友H:
可能有累积误差了。。

网友I:
电气的可能性小,一般机械的原因

网友J:
做修正
每次回城经过“原点”,作“原点”处理

网友K:
一点点即是多少?如果只是几微米,可能是丝杆的回差间隙

网友L:
同意楼说法,机械间隙

网友M:
电气做补偿 比如回零后再走2mm

网友N:
机械部件没有问题吧

网友O:
另外,正反转的脉冲编码器?还是绝对编码器呢?如果是读脉冲数,正转读上升沿触发的脉冲数,反转读下降沿的脉冲数,试试呢?这个误差就更小了。

网友L:
你重复走,有没有累积误差;

楼主:
脉冲数是PLC给的,现在是不到原点接着走,又怕原点感应故障,走过头。走超过了会损坏机械。

网友P:
负载脱开,在电机上画个记号,正转n转反转n转,然后看记号是不是在同一个位置,电机自转不存在游隙,就能确分电气和机械原因了

网友Q:
看来问题不是脉冲数的问题,而是程序编写程序本身就有问题,直接回原点,这样就不存在累计误差了。如果说是怕原点开关坏,那你可以装二个原点开关,或者是用脉冲数做强制停机。
提示思路给你吧:正常情况下使用回原点指令表回原点,如果怕原点开关坏,那么可以在脉冲数里做一个强制停机。如正常返回的距离是100,那么在数据里面输入102或者是更大一点点数据,当原点开关损坏时,由数据强行停机,原点开关故障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来问题不是脉冲数的问题,而是程序编写程序本身就有问题,直接回原点,这样就不存在累计误差了。如果说是怕原点开关坏,那你可以装二个原点开关,或者是用脉冲数做强制停机。
提示思路给你吧:正常情况下使用回原点指令表回原点,如果怕原点开关坏,那么可以在脉冲数里做一个强制停机。如正常返回的距离是100,那么在数据里面输入102或者是更大一点点数据,当原点开关损坏时,由数据强行停机,原点开关故障报警。
这个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