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准备给客户做改造,他们用的是plc MICRO LOGIX 1400系列的1766-L32BWA,几台这样的PLC之间通讯需要什么硬件?现场还有个通讯模块,查了型号是1761-NET-DNI,只看到有条通讯线直接连到PLC上端口0上,不知具体还有什么作用?都不知哪里找AB的技术支持,好麻烦!

网友A:
只需要有通讯模块就行

网友B:
AB技术支持据说是要钱的。

网友C:
1400是支持 Ethernet IP的,工业以太网。1761-NET-DNI是设备网Device Net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给客户做改造,他们用的是plc MICRO LOGIX 1400系列的1766-L32BWA,几台这样的PLC之间通讯需要什么硬件?现场还有个通讯模块,查了型号是1761-NET-DNI,只看到有条通讯线直接连到PLC上端口0上,不知具体还有什么作用?都不知哪里找AB的技术支持,好麻烦!
麻烦就是学习的过程.
ab的技术支持据说是要钱,买了代理商的硬件,他们会很主动积极免费给你服务.另外ab的资料特别丰富(原来软件也是随便下载的,现在要注册),而且很好找.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n/search/ra_en_GLOBAL;keyword=%25201761-CBL;startIndex=0;activeTab=Literature;spellingCorrect=true;facets=;languages=en;locales=en_GLOBAL;sort=bma;sessionID=6d42b830-b13f-2db3-910c-2101bcd39879;deepLinking=false
这是上次和你问的差不多的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111&page=1#l3001680,查找电缆的ab资料.你从这输入你要查的,会出来你想要的.包括1761-net-dni.
你这样说,是已经有了连接方案了?要不把你们方案画个示意图上来?好给你说起什么作用.
如果没有方案,那看看上面楼的方案可行?

网友E:
1400可以用网线连接到路由器上,支持以太网

网友A:
我们是要不用菲尼克斯的交换机,要么用AB的5700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回复,现在只有几张照片,没有图纸,所以太多搞不清的地方了,客户那边还在找以前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