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实时时钟

楼主(2019-06-26):
S7-200的哪个型号有实时时钟寄存器?该如何进行读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软件里可以与电脑时钟同步的;另外TD-200 TD-400文本上也可以直接修改PLC时钟;
不过要注意的是:当PLC连续一周多不通电,时钟将会丢失,除非你另加电池卡来保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