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当铣头用,四个电机同时工作

网友A:
不小于15KVA的变压器。

网友B:
图片上功率看不清楚,查了下手册,电机功率2.0KW,四台同时使用8.0KVA的变压器即可,不放心那就选10KVA。我这边一般两轴取两台电机功率的0.8选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功率看不清楚,查了下手册,电机功率2.0KW,四台同时使用8.0KVA的变压器即可,不放心那就选10KVA。我这边一般两轴取两台电机功率的0.8选变压器。
4个同时工作功率就就8KW了,8.0KVA的变压器够用?

网友D:
四个同时工作大约是32安,32*380=12160,再加上一些余量,一楼正解。

网友E:
参考一楼的,工作会稳定很多,毕竟你题目中说明是4个电机都一起工作

网友F:
8kw是电机功率,变压器还有功率因数和效率的,所以15KVA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功率看不清楚,查了下手册,电机功率2.0KW,四台同时使用8.0KVA的变压器即可,不放心那就选10KVA。我这边一般两轴取两台电机功率的0.8选变压器。
4个同时工作功率就就8KW了,8.0KVA的变压器够用?
我这数控设备改造比较多,基本上都是这样来配置。很多整套系统+电机购买配过来的变压器还会偏小一点。4个电机同时运行,基本上不会满载运行的,在进刀位置都是低速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关键楼主是 当铣头用,四个电机同时工作

网友C:
容量与功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G:
选择15kva比较合理,我单位设备上0.75kw伺服电机加PLC加一个100瓦开关电源用1kva变压器。稳定使用……

网友H:
楼主要伺服变压器?问题是,电机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呢?也是三相380V吗?如果是,要变压器做什么?直接接380电网不就行了吗?电机是不是三相220V供电呢?如果是,要变压器是应该的。

这样,变压器可以是:3AC380 / 3AC220V 32A即可。并对变压器制造商强调,100%连续工作。

因为从电机铭牌数据,反算电机供电电压是220V,而不是38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伺服变压器?问题是,电机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呢?也是三相380V吗?如果是,要变压器做什么?直接接380电网不就行了吗?电机是不是三相220V供电呢?如果是,要变压器是应该的。

这样,变压器可以是:3AC380 / 3AC220V 32A即可。并对变压器制造商强调,100%连续工作。

因为从电机铭牌数据,反算电机供电电压是220V,而不是380V的。
电机是用伺服驱动器控制,就是原来的数控车床加四个铣头,原来车床导轨电机功率两轴加起来也有3KW但是配的是1.6KVA的变压器照样用了几年好好的,看到楼上各位的回答我都有点蒙了,不知道怎么算需要多大的伺服变压器,我打算用6KVA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这样,你的电机铭牌数据,额定电流7.5A,4台电机就是7.5乘以4。考虑工程裕量需要多一点,所以大家就把每台电机按8A计算,这是32A的来源。另外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7.5A是指的有功功率条件下的电流值。所以变压器也要考虑效率和功率因数的损耗。一般要有1.3-1.5倍的工程裕量。因此,计算结果就有点高了。这是为了变压器连续满负荷工作考虑的。你如果降低变压器功率,那电机运行工况前提是,4台电机不能同时满负荷工作。

仅此而已

网友I:
伺服电机电压大部分是220的,8KVA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