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西门子mm440的15kw变频器频繁报F0022,有时候能够复位;复不了位时,拍拍变频器也能复位,很头疼。换了io板子与bop面板,还是那样,怎么会这样?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A:
这样的话,就是三层板子插件接触不好了,电路应该没问题。拆下,用无水酒精浸泡然后烘干。

网友B:
这个MM440是本胖的最爱,价廉物美,皮实可靠。但有个非常不好的小缺点,由于模块化的非常完善(比如全系列都通用很多配件,如BOP),所以用了很多的接插件、排线...,这就导致了有时候,这么多的接插件、排线的质量导致了故障!

板子都换过了,就换换接插件和排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换了插针,好了,谢谢!现在接地线上有电,对大地185v,电人。请问是不是模块绝缘不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们的变频器外壳不接地的吗?接好了应该就没电了吧。

楼主:
没有接地,是接地端子对地电压,或输出对地电压

网友B:
接地端子跟外壳应该是连通的,地线接到接地端子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