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现在我需要做四路播种机,怎么用一个主plc控制其他四个plc?

网友A:
播种机的系统不大吧,就算四路,也可以考虑用一个plc通过增加模块来完成,钱多的例外

网友B:
远程读写

网友C:
两个方案:
1、在step7/Microwin里面使用向导,建立ppi网络。优点是非常简单,编程量很小,可靠性也很高。个人感觉效率更高、但和部分数传电台不兼容。
2、用Modbus库,编程实现Modbus-RTU的主从网络。特点是需要编程,对编程人员的要求较高,效率感觉不如PPI,但兼容性极好。

如果使用有线网络,建议用PPI网络,使用向导,编程简单、效率高、可靠性好。
如果使用无线数传电台,建议先咨询电台厂家,是否兼容PPI协议,如果不兼容,要么换电台、要么使用Modbus-RTU通信协议。RTU通信协议的兼容性不会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