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用霍尔接近开关测勺轮式转盘的速度,用s7-200怎么写梯形图,求帮助

网友A:
高速计数器?

玩的少西门子的。

网友B:
用编码器也可以啊

网友B:
高速计数器的梯形图我有。

网友C:
设一个阀值,低于阀值时测频(测量两个脉冲的间隔时间)大于阀值定频测脉冲

网友D:
我也觉得编码器好点。

网友E:
接近开关测速也非常常见,很多便宜的皮带秤就用接近开关。
如果接近开关信号的频率不是很高,20Hz一下,进入随便一个DI点即可。程序上弄个定时器,比如10s,用程序数数这10s内记了多少个数,就能折算出转速了。

如果接近开关的皮膏较高,最好是接入200的前几个DI(带高速计数器功能),大致算法参见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