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施耐德低压变频器 ATV58  ,上三相电380V报PHF故障,应该是缺相故障吧。
我是维修高压变频器的,第一次接触低压的,  三层板  没有电路图  涂的三防漆很厚 不好测量。 在论坛里搜索了一些大神手绘的类似电路图,还是没有进展。
谁能指点指点。以后多多交流合作。

网友A:
你运行了吧,好像是电流太小软件认为缺相,可以有参数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缺相故障 运行不了。不太懂这逻辑 我再试试看。谢谢!

网友B:
只不过这时输入缺相,找到IPL选项,屏蔽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我再把板子装进去上电试试。 目前还不会操作按钮选项。再研究研究。感谢!

楼主:
上电350V,开始是PHF闪烁,红灯亮,等了一会儿如图显示。 按RUN不能启动运行。 界面中间显示rdy 查询是准备运行 待机状态。 rdy 上方小字母“PROG” 下方显示STAT VAR.  版友们 再给指点指点吧

楼主:
24V短接L12 后显示 run,但无输出电压。

楼主:
有三个问题咨询:1.报输入缺相故障 间歇性出现。2.如何设置为本机控制  3.用什么来做负载测试。

网友A:
先找本说明书看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老旧的洋玩意 真费劲。
目前已经运行,但电压不稳然后报OPF故障。
run之后调整的LFR,LFR增加到0.8时报OPF故障。

楼主:
现在算是简单了解了这面板操作。  只能说这老外的逻辑 :太“low”了!
目前设置这块应该没有问题了,怀疑IGBT启动输出有问题,但是这板子没法单独上电吧  驱动波形如何测?  看着这一堆驱动针脚 蒙圈了

楼主:
谁有ATV58图纸?私信我吧。

目前已检测到驱动光耦输入测波形异常,但是其中一脚就是查不出从哪来的。

楼主(2019-08-28):
芯片输出异常。
发现这款低压变频器还需要带负载测试。买了个二手异步电机。 测试正常。
忙着忙着就忘了,现在才更新。做个结束吧。

网友D:
能回来填坑的都是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