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6):
一、0~10V模拟量输入电路:该电路实际使用TLV2544芯片,参考电压为5V,上电后LM358异常烫手,仔细检查过没有焊接反、也没有短路现象,请教大家此电路有何问题和不足?
二、0~20mA模拟量输入电路:该电路实际使用TLV2544芯片,参考电压为5V,请教大家此电路有何问题和不足?
三、0~10V模拟量输出电路:该电路实际使用TLV5614芯片,参考电压为5V,芯片为12Bit精度(0~4095),现在实测内部给定2048.芯片输出4.02V,经过运放输出8.03V;内部给定2560,芯片输出5.01V、经过运放输出10.01V,内部给最大值4095,经过运放输出也是10.01V,不符合0~4095对应0~10V线性关系!请指教!
四、0~20mA模拟量输出电路,芯片使用的还是TLV5614,参考电压是5V,请指教有何问题和不足?!
以上诚意请教大家!

网友A:
第一个250ohm负载电阻有点小.按10V算20ma电流,24V电源又比较高,所以总耗散20ma*24V=480mW还是比较高的,有可能发热.上电烫,不知道各脚电压都有多少,所以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250ohm负载电阻有点小.按10V算20ma电流,24V电源又比较高,所以总耗散20ma*24V=480mW还是比较高的,有可能发热.上电烫,不知道各脚电压都有多少,所以不好说.
这个问题我也意识到了,所以把250改成10K了!运放输入端是不是不能悬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250ohm负载电阻有点小.按10V算20ma电流,24V电源又比较高,所以总耗散20ma*24V=480mW还是比较高的,有可能发热.上电烫,不知道各脚电压都有多少,所以不好说.
这个问题我也意识到了,所以把250改成10K了!运放输入端是不是不能悬空?
10k可能有问题,没查到ad的输入阻抗.如果输入阻抗不高,在10k上的电压可能不是0-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250ohm负载电阻有点小.按10V算20ma电流,24V电源又比较高,所以总耗散20ma*24V=480mW还是比较高的,有可能发热.上电烫,不知道各脚电压都有多少,所以不好说.
这个问题我也意识到了,所以把250改成10K了!运放输入端是不是不能悬空?
10k可能有问题,没查到ad的输入阻抗.如果输入阻抗不高,在10k上的电压可能不是0-5V了.
这个是早期的图,最早也是250分压,后来发现有问题,会把变送器过来的电压拉低很多!后来改成1K会好很多,但是依然有问题!然后换成10K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