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各位老师,我用f172和f171启动伺服,伺服不运行,什么原因?伺服使能正常,用伺服驱动器面板按钮可以点动,用plc就无法启动伺服,求控制伺服启动和停止的程序

网友A:
贴出你得程序看看。还有接线方式,会不会是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接反了,或者伺服设置错误?

楼主:
原因已找到,谢谢老师们的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