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最近有位客户使用了我们ModbusTCP转ModbusRTU转换器,用来连接ABB的变频器,然后用200SMART PLC控制这个ABB变频器,下面以200SMART PLC读取变频器的其中一个参数温度来举个例子:

一、所用硬件设备:

1.ABB品牌变频器型号ACS510

2.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

3.西门子200SMART PLC

二、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三、参数设置如下:

1.ABB变频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站号地址1

2.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3. ACS510 ABB变频器寄存器地址是4010,这里用的是03功能码,形式为4xxxx将其设定温度参数改为123

4. 西门子200 SMART PLC程序如下:

注意:西门子modbus地址读写加一位,从4011开始,指针指向VW5000地址,然后监控表里就能读过来刚才变频器设定的数据,如下

可见,通过这样简单的操作设置,就可以实现smart PLC与变频器的通讯,另外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块也可以直接能和上位机监控软件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

用该种方式也可实现S7-1200/1500PLC与变频器的通讯

网友A:
能解释一下为啥客户不使用你图片左下角的集成的RS485口与ABB510做ModbusRTU通讯,却要花大价钱买个ModbusTCP转ModbusRTU的模块呢?

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个RS485用来连接触摸屏的,但是大多数厂家现在的触摸屏都带有以太网,PLC上的以太网留给触摸屏不是速度更快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项目改造,那个口已经用了,客户不想改动原来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解释一下为啥客户不使用你图片左下角的集成的RS485口与ABB510做ModbusRTU通讯,却要花大价钱买个ModbusTCP转ModbusRTU的模块呢?

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个RS485用来连接触摸屏的,但是大多数厂家现在的触摸屏都带有以太网,PLC上的以太网留给触摸屏不是速度更快么。

楼主的解释是:使用我们这个模块的好处是,如果直接通过485方式连接的话,这样通讯稳定性不好,干扰很大,如果用我们模块的话,转成以太网方式要比485方式通信快,而且还不会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项目改造,那个口已经用了,客户不想改动原来的配置!

你这个产品的售价比SB CM01更低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网口的168,4网口的268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实例中,该模块是放到变频器侧的,尽可能近,缩短485的距离。放在哪是根据现场具体情况定的哦,并不是从外观上来确定放置的位置哦

网友C:
远程MODBUS模块使用 还是有市场的,价格还算好吧。

比如箱子到变频器很远的话,用这个还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解释一下为啥客户不使用你图片左下角的集成的RS485口与ABB510做ModbusRTU通讯,却要花大价钱买个ModbusTCP转ModbusRTU的模块呢?

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个RS485用来连接触摸屏的,但是大多数厂家现在的触摸屏都带有以太网,PLC上的以太网留给触摸屏不是速度更快么。

楼主的解释是:使用我们这个模块的好处是,如果直接通过485方式连接的话,这样通讯稳定性不好,干扰很大,如果用我们模块的话,转成以太网方式要比485方式通信快,而且还不会有干扰。

不过话说这个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外形是根据S7-200 SMART来设计的,也就是说放在SMART旁边的,那么到变频器的电缆还是485,哈哈,自己打脸的节奏?
假如现场有400个变频器,200 Smart需要读取这400个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这个时候这个模块就很有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网口的168,4网口的268
话说200 Smart通过网口可以链接8个服务器,你这模块485端可以最多66个从站,这样算下来可以接很多从站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D:
理论上是哦,不过接太多从站速度就太慢了,我们也不建议接到66个,只不过设计上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F:
这玩意挺好的,说明以后设计又多了一条路,不知道AB能不能用这模块,楼主可以将模块讲的更详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那用的是modbus tcp库,走的是以太网指令的哦!不是形式上,这个跟串口服务器是不一样的哦,是真正的modbus tcp以太网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版跑题了,没看见用的MODBUS库指令吗,并没有用以太网指令,只不过传输以网线形式而已
没有跑题!人家程序就是Modbus TCP客户端!我想表达的是,当现场有很多基于485通信口Modbus Rtu协议的设备!200 Smart和这么多设备通信是困难的!此时借助楼主家的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
200 Smart做Modbus TCP客户端,楼主家的东西网口做Modbus TCP服务器,485口做MODBUS RTU主站!
这东西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别轻易说谁打谁的脸!我们是应用级别的!人家是研发级别的!至少这个东西你自己单独肯定开发不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那用的是modbus tcp库,走的是以太网指令的哦!不是形式上,这个跟串口服务器是不一样的哦,是真正的modbus tcp以太网的哦!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认为这不是以太网通信程序呢!明明是Modbus TCP!呵呵!

网友G:
为何不能反过来用,modbus rtu转成modbus tcp,以太网的轮询要比串行通信快得多呀,200 smart现在用免费的modbus tcp客户端库文件,Modbus tcp=MBAP报文+Modbus RTU(去掉从站地址位),
,这样就可以在从站或者叫做服务器端设置IP地址走网口通讯了

网友H:
这样转成以太网通讯方式不但速度快,而且干扰性还能降低很多,不错的产品,谢谢楼主分享
大连德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主营西门子200PLC以太网模块、IO模块,兼容西门子200型
PLC,300以太网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个好主意,我跟领导提一下,看看近期能不能研发相关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