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哪位知道编译程序时报错: 使用了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中设置的软元件范围的软元件。请重新修改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的设置范围,或重新修改在全局标签中分配的软元件、程序中使用的软元件。错误代码 F1028
在哪设置?

网友A:
GX Works2软件菜单工具——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

造成F1028的原因在于已经作为自动分配软元件的地址被重复使用。

例如:

当D512~D999 作为自动分配软元件分配后,当重新在全局变量中声明已经自动分配的地址后:

将造成F1028错误,因此请避免在全局变量中声明已经分配给自动分配软元件的地址。

楼主:
非常 感谢, 虽然问题仍然存在

楼主:
我一直想要结构化编程,才出的错,如果是简单工程,就没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想要结构化编程,才出的错,如果是简单工程,就没有错误。

SIR,简单工程如果不勾选使用标签工程的话,是不使用自动软元件分配的。

上传您认为会出现错误的项目文档。

楼主:
是的,使用标签才出的错,简单的就没错,我用的是FXCPU 机型是FX1S,选择标签,就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使用标签才出的错,简单的就没错,我用的是FXCPU 机型是FX1S,选择标签,就出错了。

我个人认为F1028不会有其他情况了,如果您上传您有问题的项目文档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继续探讨,否则,我将对该问题进行结帖了。

楼主:
我只是定义了,工程使用标签,

定义了X0进,y0出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WIN10,GX WORKS2,可能是版本问题,
我正在下载WORKS3。试试,
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WIN10,GX WORKS2,可能是版本问题,
我正在下载WORKS3。试试,
谢谢版主

SIR:

   GX Works3不能用于FX系列,其只能对IR-F,IR-Q系列编程。

   另外,对于软件来说,错误是指Error中显示的错误个数,您不需要为Error显示为0,而错误提示出现所谓的F13XX而认为存在错误,存在错误以Error显示个数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