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华福高压变频器输出杂波分析

楼主(2019-06-27):
图片 是利德华福变频器满载输出有杂波,经查是光纤内缩导致。
视频 是施耐德ATV模块 ,经反复研究得出结论:模块本事并无问题,杂波是工装时序性逻辑问题导致。

网友A:
什么是工装时序性逻辑?

网友B:
光纤不好不会报通讯故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工作里的主芯片程序匹配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会报驱动故障。

楼主:
回复 楼主:
工装里的主芯片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就说主芯片里面程序不行就容易听懂简单多了

网友D:
不是丢失脉冲了吗?

网友E:
正常波形啥样
没看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图片 是利德华福变频器满载输出有杂波,经查是光纤内缩导致。”-----好像是光纤的问题
“视频 是施耐德ATV模块 ,经反复研究得出结论:模块本事并无问题,杂波是工装时序性逻辑问题导致。”-----这里又说是工装时序性逻辑问题
问“什么是工装时序性逻辑?”,答“测试工作里的主芯片程序匹配度不好”------是不是答非所问
弱弱的问一句,施耐德参股前用的是“施耐德ATV模块”吗

网友F:
本胖也没看懂,赶脚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出现了多余的脉冲波形,而不是缺失。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解释一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功率模块,图片和视频分别对应其中一个功率模块故障现象。不知道你现在懂了没有。
我测的是最后输出波形,有时候输出波形有问题但就是不报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版主大大 光临寒舍  蓬荜生辉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功率模块,图片和视频分别对应其中一个功率模块故障现象。不知道你现在懂了没有。
我测的是最后输出波形,有时候输出波形有问题但就是不报故障。
参股后开始ATV

网友F:
回复 楼主:
今天是本胖失业的第一天,本胖制定了作息时间表,今天上午勉强算是执行了吧。最近的计划是学习SolidWorks,周一到周五每天学习10节。每天一小时混论坛,学习+灌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功率模块,图片和视频分别对应其中一个功率模块故障现象。不知道你现在懂了没有。
我测的是最后输出波形,有时候输出波形有问题但就是不报故障。
不懂
你的意思是,一个是“光纤内缩导致”,另一个是“工装时序性逻辑问题导致”
换掉光纤,更换“工装时序性逻辑”(应该是个硬件吧)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功率模块,图片和视频分别对应其中一个功率模块故障现象。不知道你现在懂了没有。
我测的是最后输出波形,有时候输出波形有问题但就是不报故障。
不懂
你的意思是,一个是“光纤内缩导致”,另一个是“工装时序性逻辑问题导致”
换掉光纤,更换“工装时序性逻辑”(应该是个硬件吧)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回答:一个是“光纤内缩导致”, 更换光纤就好了。
另一个是“工装时序性逻辑问题导致”,这句话的意思是测试工装芯片程序有问题。更换合适的工装或者重现刷程序就会解决。
这次明白了吧。我也不知道你哪里不明白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次明白了,看来是新产品,或有新部件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