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师傅们,我把28脚接十;27脚接plc;伺服报警了,但plc收不到信号,啥原因?求救

网友A:
PLC的输入是PNP还是NPN?

网友B:
plc是npn的接- 是pnp的接+

网友A:
如果是NPN,接线图如下

楼主:
我是松下plc,给技术打电话说,让我按图接,28脚接十,27接plc输入,
最后经过实验得到结论,28接负,27接plc输入
谢谢各位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