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欧姆龙NB10W-TW01B历史时间查询怎么做,蒙了,竟然找不到资料

网友A:
我做过报警历史记录,提示报警时间和日期,但是断电不保存。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和那个啥,,。,,突然记不住了,国产屏一样的,代工的

楼主:
搞定了,首先建立事件信息,然后是下面设置
触摸屏属性设置
事件显示设置
多状态元件设定

楼主:
事件显示地址与多状态元件地址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