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变频器接地端子或输出对地电压185v,无报警,能启动,带电机负载,电机不转。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还是查一查吧,接地端子不该对地有电压。变频器输出380V时,三相对地是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现在拆除了y电容,电压依旧。

楼主:
能运行了,原因是下桥驱动电源丢失了。但对地电压依旧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现在拆除了y电容,电压依旧。
不能拆除。测一下3个Y电容容量及绝缘电阻是否平衡,有否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Y电容的问题,拆除了问题解决了。还有那种可能漏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Y电容的问题,拆除了问题解决了。还有那种可能漏电?
Y电容,本身就是为了消除具有开关电源、大功率PWM逆变电路的电路和辐射干扰的。如果Y电容不当,干扰和辐射可能严重化,形成电磁干扰或辐射性质的“高阻漏电”现象。
大功率逆变电路、多输出开关电源,“漏电”情况比较复杂。Y电容作用不可小觑。

网友A:
还是做接地吧。

网友C:
变频器的接地端子如果不接地,本胖认为肯定会有对地电压。楼主为啥不接地呢?我的要求就是必须接地,地可以从变压器来,有时候也取就地的那个地线。俺的观点是接地的目的是防止人员触电,所以接就地的接地极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