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用GX-works2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把协议下载到模块中,运行时能和C24一样用G.CPRTCL指令吗?
还是用手册上的先打开端口,ZP.OPEN指令,然后在ZP.BUFSND指令?如果用这两个指令,协议支持功能貌似没什么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GX-works2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把协议下载到模块中,运行时能和C24一样用G.CPRTCL指令吗?
还是用手册上的先打开端口,ZP.OPEN指令,然后在ZP.BUFSND指令?如果用这两个指令,协议支持功能貌似没什么用了
QJ71E71-100没用过,但是我用FX5U做Modbus TCP客户端的时候,OPEN指令、CLOSE指令都是必须的!协议支持功能里选Modbus TCP后可以省去你编写Modbus TCP报文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协议支持功能里面有modbus TCP选项,下载到模块里面后,应该是把端口打开,然后发送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发送命令Q手册上没有。串口发送命令G.CPRTCL说明在L手册上才有。如果按照Q手册上的命令,那这个协议功能好像没说明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通讯协议支持功能,E71做客户端,设置号打开端口,打开端用GP.ECPRTCL指令,就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