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最近德国佬来公司验收设备,有部分设备是要求有防爆的,ExⅡBT4防爆等级,防爆设备中有一根主轴,主轴上下有两个轴承,老外就提出了个问题,如何确保你这个设备工作时,轴承是安全的?他的意思就是轴承会因为某些原因温度过高,高于防爆等级T4要求,存在安全隐患。轴承转速每分钟大概1500rpm。轴承位置不具备密封条件。我们对这个问题实在是一筹莫展,想请教一下大家轴承存在防爆隐患?一般防爆设备又是如何处理类似问题的?扩展来讲,不仅仅轴承会发热,皮带打滑之类的也回发热,而防爆等级里面规定安全温度是T4{<135℃},这种问题要如何处理,有没有标准可依据?

网友A:
参考一下gb3836关于防爆电机的做法.
这个gb应该是和iec60079等同的.如果能按里面做,应该能说服老外.
另外有没有轴承温度监测和联锁.

网友B:
乍一听,轴承防爆?也觉得有点过,但细想,轴承如果缺油了,干磨也是发热源的。所以楼上所述很重要。

网友C:
轴承位置不具备密封条件,这个就比较难改(主要是机械安装位置的限制),估计得变更原来的机械设计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gb3836关于防爆电机的做法.
这个gb应该是和iec60079等同的.如果能按里面做,应该能说服老外.
另外有没有轴承温度监测和联锁.
防爆电机轴承是全包在电机里面的,电机里面是个密闭空间本身就自带隔爆效果,进出线缆全部树脂封装,而我这个轴承就是有个轴承端盖。我刚刚看了资料,里面有个传爆能力,就是间隙的概念,用于两个容器之间的,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详细的规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gb3836关于防爆电机的做法.
这个gb应该是和iec60079等同的.如果能按里面做,应该能说服老外.
另外有没有轴承温度监测和联锁.
防爆电机轴承是全包在电机里面的,电机里面是个密闭空间本身就自带隔爆效果,进出线缆全部树脂封装,而我这个轴承就是有个轴承端盖。我刚刚看了资料,里面有个传爆能力,就是间隙的概念,用于两个容器之间的,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详细的规定。
这个在3836里面有规定的.根据不同环境(爆炸气体)有不同要求.
那首先你轴承在一个范围里面,端盖隔离危险环境,隔离有间隙和长度要求.
即便这样,这个要求是否符合exdIIBT4,也是要得到认证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轴承端盖可以加骨架油封吗?如果可以,车床加工按上即可,我有设计过,当时是为了防水。还有非标的轴承座,带水冷却的轴承座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E:
不懂帮顶。原理就用过防爆电机,但设备防爆还真没有关注过,等着高人回帖,本胖跟着学。

网友F:
防爆电机的轴承是一样的
重点在电机的外壳罩子的密封
还有就是运行温度的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