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7):
不知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明明知道是线路板的问题,问题所在就是找不到。淘换板子又不好搞,我就对变频器进行改造,进行换心,把线路板换成我手头有的全套的其他品牌的变频器的成套线路板,使之与故障机匹配,实验还是可行的。这样算违规吗?我觉得只要客户接受就行,没有必要墨守成规,因地制宜也算维修吧。

网友A:
问题来了,那么维修后的数据和原来根本不同,你交给客户时候怎么解释啊,很多客户不会接受的

网友B:
更换的配件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C:
核算就是壳没换

网友D:
那不就是换台机器吗?

楼主:
可不敢这样说,也没有这样玩的。您改造,一台试试,没有一定经验 和熟练的维修技术,没有大量的的维修机型的锻炼,是不敢这样玩儿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样换并不是您所说的除了机壳,其他全部换掉,而是只换线路板,各种技机巧 麻烦 匹配 对接还是比较啰嗦的,稍不注意,将前功尽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活并不轻松。

楼主:
回一楼,数据只是小问题,变频器修好了再说,也可以问用户,可到现场去实验,再说大部分变频器用法比较简单,还是通用变频器比较多。对于比较复杂的用法 工艺,看维修价值,可建议买同型号的新的。您懂得。我觉得解决问题,就是硬道理,客户满意就行。

楼主:
回2楼,可以网购啊 可以是平时积攒的货呀,可以搞好弄到的器件 线路板这个不难吧。至于主回路的那些器件坏了,应该比线路板好好搞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单机应用数据不是个问题,但是多机协同连动数据就是个大问题,印刷生产线数据设置不好产品根本出不来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会有的,例如某些功能没有了

网友F:
楼主应当是说,能够如此做的才做吧;要达到的目标是,使用功能相符合。

网友G:
是不是特别的凑巧能用?

楼主:
回10楼,确实如此。

楼主:
回11楼,不是凑巧,根据情况,能改则该,并不是任何品牌的,都可以改造,得根据变频器的结构 复杂程度 改造所具备的条件,进行改造,比如一些小功率 集成度较高的变频器 维修成本较高的变频器 工艺比较复杂的变频器 专用变频器,,,就没法改造。其实说白了改造重点就是驱动部分与原主回路的的对接问题。这样先确定电源驱动板,电源驱动板定了,在找与之匹配的主控板 面板,其他就好说了。

楼主(2019-10-09):
比如变频器维保 比如原变频器经常出问题,客户又不愿意换新的,在原基础上维修,又保证不了维修效果,这样的情况在征求客户同意后,就可以进行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