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8):
各位师傅好。我有一台安川F7变频器想面板控制启停。怎么设置。须要设置哪些参数。我现在吧b1-01=0.b1-02=0.按启动键不运行。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不知道了。有知道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上网查一查,不就明白了。难道网上查不到。

网友B:
B1-01设0,你要先给频率,在频率是0的时候,你按运行键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