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8):
此系统一共6台伺服电机,其中有两台是力矩模式,一台速度模式(56KW),其他都是位置模式,是山东临沂一家公司做的,该公司同样的机器还有一种是用西门子运动控制的,这套系统原来56KW那个电机是用艾默生的伺服,运动控制器出来一路模拟量控制的,后来不知厂家考虑什么原因免费换成了施耐德。该机台在总公司使用,有次去开会碰巧工程师过来维护,看了一下软件全是英文的,都是写代码,我是一点都看不懂。

楼主:
再加两个普通机器的视频,这个的改装其中一个伺服取代了凸轮,凸轮是控制纱线绕在胶管上的形状的,两台力矩模式的是控制纱线转绕的张力的,视频中的张力是靠加那个长方形的铁块配重的。

网友A:
Y版,请教一下:一直不明白的问题:
某些PLC或伺服驱动器所谓的电子凸轮功能,到底是什么意思?
例如松开的这几个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个不是我做的,我也不清楚。关于电子凸轮以前也查了一些资料,由于没有实战过我也不好说到底怎样,我这里有个信捷的手册你可以看一下,觉得这里讲解的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用过三菱的J4伺服,也有凸轮功能,三菱有个伺服控制软件,上面大概讲的是伺服模拟凸轮的周期运动控制。主动凸轮上面的曲线使得从动轮根据曲线不断做着往复的直线变化,那么把从动轮的运动轨迹在坐标中画出来,就是一条周期性的曲线,曲线的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运动的不同的位置(因为凸轮只作往复变化,所有只有一个坐标),根据这个原理,用伺服驱动的机械就可以根据这条曲线来设置参数,把一个周期内不同的平滑曲线采用不同的运动控制轨迹,最后一段的终点就是第一段的起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周期性的电子凸轮。

我也没有真正在实际中用过电子凸轮,这只是我的理解。

网友C(2019-11-24):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子凸轮我用的多了,电子凸轮,电子齿轮和电子离合器都是属于同步控制,电子凸轮简单的说就是有两个轴,一个是主轴,可以是实轴(编码器轴,脉冲轴和总线轴)或虚拟轴(模拟算法)。另一个是从轴,根据主轴的运行轨迹同步运作。